笔记本电脑CPU和显卡温度多少才正常

楼主(2015-08-05):
  很多朋友都问过我笔记本温度多少才正常,一般笔记本的CPU温度和显卡温度相比台式机来说肯定要高些,这是笔记本结构决定的,那么到底笔记本CPU和显卡温度在什么范围内才是正常的呢?

  笔记本电脑CPU和台式机CPU不一样,在设计使用温度高于台式机,也就是说散热问题成为了笔记本电脑最大的缺点之一。保证在温升30度的范围内一般是稳定的。也就是说,cpu的耐收温度为65度,按夏天最高35度来计算,则允许cpu温升为30度。按此类推,如果你的环境温度现在是20度,cpu最好就不要超过50度。温度当然是越低越好。不管你超频到什么程度,都不要使你的cpu高过环境温度30度以上。

  笔记本显卡散热问题应该比笔记本CPU更严重,特别是中高端独立显卡,玩游戏时温度飙涨是难免的事,笔记本显卡的耐热温度是120度,警告温度是90度,通常认为到80度左右是正常的,满载应该在85度左右,如果再高就不太正常了,可能需要加强散热了,或清除灰尘。

  现在要补充说明两点:

  1. 温度和电压的问题。 温度提高是由于U的发热量大于散热器的排热量,一旦发热量与散热量趋于平衡,温度就不再升高了。发热量由U的功率决定,而功率又和电压成正比,因此要控制好温度就要控制好CPU的核心电压。不过说起来容易,电压如果过低又会造成不稳定,在超频幅度大的时候这对矛盾尤其明显。很多时候CPU温度根本没有达到临界值系统就蓝屏重起了,这时影响系统稳定性的罪魁就不是温度而是电压了。所以如何设置好电压在极限超频时是很重要的,设高了,散热器挺不住,设低了,U挺不住。

  2. 各种主板的测温方式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品牌、型号的主板,由于测温探头靠近CPU的距离差异,也会导致测出的温度相差很大。因此,笼统的说多少多少温度安全是不科学的。我认为在夏天较高室温条件下跑一跑鲁大师的游戏性能测试,只要稳定通过就可以了。

网友:
LZ正解啊  但是没多少用啊 做维修的都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是正常什么不正常啊 就算是小小白 也基本懂的 再说超频 有几个人做过啊 太少了

网友:
CPU温度不超过65度为佳。

网友:
AMD的还是发热量很大的,先天基本都高温。

网友:
基本正解 时钟因素其实是稳定的首因

网友:
就因为温度高,造成的笔记本故障占了维修中很大的比例。这才养活了好多好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