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GT240 维修

楼主(2015-08-05):
V星 GT240 维修:
该显卡GPU跟显存供电为电源管理芯片+MOs管方式供电。芯片为UP6161S14。。
GPU供电:
1:12V (正常12V)           8:12V(正常11.4V)
2:0.99V(正常1V)           9:12V(正常11.7V)
3:0.59V  (正常1.25V)        10:12V(正常11.85V)
4:0.03V(正常0.8V)            11:0V(正常10.8V)
5:0V     (正常0.8V)            12:0V(正常0v)
6:0V     (正常0.8V)            13:0.04V(正常1.06V)
7:0V     (正常0V)               14:0.04V(正常1.92V)
显存供电:
1:8.95V (正常12V)        8:12V(正常11.4V)
2:0V(正常2.68V)           9:9V(正常0V)
3:0.6V  (正常0.75V)          10:9V(正常0V)
4:0V(正常0.8V)                 11:0.47V(正常9.93V)
5:0V     (正常3.12V)          12:0V(正常0v)
6:0V     (正常0.8V)            13:0V(正常1.55V)
7:0V     (正常0V)               14:0V(正常2.77V)

(未编辑完的!!!!!)刚下班继续更新 。。。。。
测GPU供电0V在显卡的左上角测到。。右上角测到现存供电0V。。
测Mos管对地值都正常(一般下管的D极大于3欧姆我都当正常)。。
而且不知道是有GPU再有显存供电,还是显存再到GPU供电。
对调一下两个电源芯片看看。(一样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操作一般情况都是一样的电源芯片)
上电测试,GPU供电出来了。显存供电还是0V。原来是有GPU再有显存供电。
UP6161S14的供电芯片这个难找,翻遍店里的旧卡都没有。不管了。chinafix一下。。RT9259可以代换。。
找找图纸看看。。。两个芯片脚位定义差不多。。12 13 这个有点区别。不影响。。
直接把显存的6161换成RT9259。。。
成功亮机。。。显卡的Bios明天再补发一下。。

网友:
期待啊,支持蚁一下

网友A:
这算维修了。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维修了。维修就是这样。

看你的贴才知道我的叫好运气。。你那些才真的维修。。我在挣钱买BGA。。我都想象你一样。拆--装--测试。。

网友:
楼主算走运的,V星GT240其实返修率百分之百,大部分是GPU的问题,供电坏的很少。要这个卡的图纸可以找我。

网友:
编辑都花了半小时。。。修卡都没有用这么多时间。。。

网友:
9259这个芯片也非常容易坏,,,跟9218一样,控制一组上下管 和驱动一个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