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不加电

楼主(2015-08-05):
A1466   不加电  ,板 号:820-3437-b ,SMC_RESET_L 没有,io换过了,u5110也换了,r5100也是好的,就是没有SMC_RESET_L,这个信号需要io有什么条件?待机没有3,3v电感电压

网友A:
查一下U5110的CD脚的升压电容是否是好的,该脚要等升到额定电压后才发出复位,可以查看一下就是和R5110并联那个电容,相当于是一个延时发出复位

网友:
公共点有电没啊  !!      有的话 先修3   5  v

网友B:
发过来我帮你修,修好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过来我帮你修,修好300元

就不能帮帮人家吗 直接叫人家发你修 说句不好听的难道就你会修别人不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过来我帮你修,修好300元

已经修好,就不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U5110的CD脚的升压电容是否是好的,该脚要等升到额定电压后才发出复位,可以查看一下就是和R5110并联 ...

非常感谢你         ,

网友:
没有3.3饱隔都没有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就不麻烦你了,

好的,其实有钱赚不麻烦

网友:
怎么修好的还是说一下撒,不会是我说的那个升压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修好的,能说明一下最好

网友:
那就查待机就行!!!

网友(2015-09-06):
最后是哪里的问题呢 ?我有一个同样的机器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强悍的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U5110的CD脚的升压电容是否是好的,该脚要等升到额定电压后才发出复位,可以查看一下就是和R5110并联 ...

一看楼主感谢你,说明层主说的就是正解中啰?

网友:
好好查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