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加电 电流到0.53左右不动 是什么情况呀

楼主(2015-08-05):
g470加电  电流到0.53左右不动   ,,怀疑是bios  谁有好的bios 求分享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雨馨儿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缺电压吧。不想BIOS问题哦

网友:
先量电压吧,看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先量下CPU电压出来没有,好多烧铁壳MOS上管的

网友:
先查查供电都有吧 然后再查桥的复位

网友:
应该供电没出全 查查供电吧 次级电压重点查查

网友:
  这个是少cpu电压吧??

网友:
这个好像都是cpu供电没有出来的。。。。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都有,有的话换个CPU G470 CPU好容易坏

网友:
CPU核心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楼主能详细点说下吗

网友:
最好发一张局部图

网友:
CPU肯定缺供电

网友:
电压没有出完吧

网友:
这BIOS论坛没有的下吗?去网上买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