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 掉电

楼主(2015-08-05):
修一台Sony VPCSD-113T ,板号是V032_MP_10L_HDT_MB   MBX-237 REV 1.2
故障为开机显示,风扇狂转,立马掉电,能再次触发,显示后风扇狂转马上又掉电,BIOS刷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有没有人修到过

网友:
看一下温控电路是否正常呀

网友:
拆掉温控 改风扇试试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温度过高保护了,看看有没有元器件微短

网友:
一开就狂转感觉还是BIOS 到官网找个BIOS试试

网友:
温控电路查一下,之前遇到过是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不是通病,没遇到过,通病是短路的,

网友:
楼主解决后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 解决了 分享下  雄起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也被我遇到了 换的主板才过保

网友:
修好了互相分享一下哈

网友:
可以断开温控 刷BIOS 要不换个EC

网友:
换过 CPU 测试吗

网友:
百分之百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楼主重点查一下

网友A:
板载CPU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CPU的问题,加焊一下。

加焊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板载i7CPU,说的轻松哦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散热引起
之后排查温控
之后查下供电  (如果你确认BIOS正常)

网友:
这个机子,决对是通病来着,我上次也碰到了,能开机,进系统什么都不干CPU温度80多度,我查了一下,有人说是散热片的问题,也有人说是CPU的问题,有人说是温控,因为没有图纸,机器也能开机,想想还是还给客户了,要是在我手上不开机了,说都说不清楚

网友:
同意“天意WX”的观点,板子一看就是很新的那种,精密度很高。

网友:
查温控,BIOS和南桥那一块,最主要的还是电压,要知道哪个电压先掉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呀

网友:
修好了没,吱个声啊

网友:
我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比较大,多刷几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楼主SONY的机器。如果亮机很快就掉电的话。建议查下温控检测到EC的线有没有断。再有就是显卡了。 不过显卡出问题的掉电应该是几十秒后掉。而不是亮机大根十秒左右就掉。

网友:
估计这个是BIOS的问题 但是你还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跟联想Y460的开机不到一分钟掉电很相似 联想Y460掉电是MB_DATA信号有问题 我修过两台 围着温控查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是 BIOS 问题我遇见过!耍了5次不同的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