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换屏后,感光失灵,打电话黑屏小知识解决大问题

楼主(2015-08-05):
打电话黑屏按键全部失灵 ,看看有没有手机膜有的话取下手机膜试试,还不行拆机把触摸屏抬起打电话,看看行不行,行的话一般都是感应器和触屏感光镜头之间有缝隙造成的   解决办法:海绵垫剪一个感应器镜头那么大小的圆圈中间掏个圆孔罩在感应器上装机即可。还有的换触摸屏的时候把光感的罩子弄丢了,导致感应器和触屏感光镜头之间有缝隙造成打电话黑

网友:
我也有个这么问题的手机  下次有机会也搞出来试试

网友:
经验,记下先

网友A:
一般用黑色双面胶粘在旁边防止漏光就可以了。也可以用黑色胶布把光感粘住 了。但是这样听电话不会黑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黑色双面胶粘在旁边防止漏光就可以了。也可以用黑色胶布把光感粘住 了。但是这样听电话不会黑屏的。

这样不耗电?还会触摸到其他地方

网友:
很多不是原装屏都爱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些机子可以校正,不行的直接不要接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