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联想,报警掉电

楼主(2015-08-05):
今天接到一联想,看了下没过保,就拿去售后,售后的技术员检查后确定是高仿的联想,只好拿回来自己修,开机一会报警,风扇没有转,本以为把风扇供电改一下能转就可以解决的,改好后没有报警了,因为他本子没有系统,就插上优盘开装,这机子刻系统很慢十分钟左右,就在快 要刻好的时候又报警了,看来只是把风扇弄转不行,只好找根本原因,查到风扇控制脚由ec经过u4控制,当u4的3脚电压升到2.9v以上就报警一会就掉电了,把温控的电阻换了也不行,求大神们支招

神舟的板子 6_71_w65j0_d01   [ w650sj ]附上图纸和bios,南桥的刷上去不行就只有ec的,ec的能亮机

下了ec bios能亮机的

W650SJ_D01 1112.pdf

网友A:
我也着个毛病,你修好了吗

网友B:
温控芯片换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芯片换过了吗?

好像没有吧,只是电阻

网友C:
没遇到过 把U4和温控电阻拆了短接U3的2 3脚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或换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着个毛病,你修好了吗

没有修好,之前改了风扇能开机十分钟左右,把cpu下面的那个温控电阻换了一会就掉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联想好像是Y460的,也是掉电 ,风扇狂转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563-1-1.html你看看我原来发的帖子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 把U4和温控电阻拆了短接U3的2 3脚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或换EC吧

电阻下了u4也下了 ,ECbois刷过了的,南桥的刷了不行又还原了,EC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 把U4和温控电阻拆了短接U3的2 3脚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或换EC吧

u3好像没有,板子上没有找到,而且在图纸上打了*字符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 把U4和温控电阻拆了短接U3的2 3脚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或换EC吧

不好意思打错 是U4的 2 3脚

网友C:
那就应该是BGA芯片有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应该是BGA芯片有不良了

不敢上bga呀,客户拿来能亮机只是要报警掉电,到时候上了不亮就不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