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怎么刷机?手机刷机完美教程

楼主(2015-08-05):
  对于绝大多数的安卓用户们来说,如果手机在使用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不选择刷机的话,那实在是没有什么乐趣,对于安卓手机而言,刷机就是一大乐趣之一。不过安卓手机该怎么刷机呢?想必这是很多新手们的心声,为此今天巴士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安卓手机刷机教程,感兴趣的用户们可以参考本文来详细了解下。只要认真阅读本文章,不忽略每一个步骤,不缺少必要的文件,可确保一次刷机成功。

  1、只要是和电脑有连接的机器就能自己刷,不论是正常使用中还是白屏中。砖块(死机)也能通过软件复活的,不要轻易放弃!

  2、普通数据线也能刷机,只要你的数据线稳定,能保证数据的传输。

  3、刷机时不一定要满电,也不要只剩不足一格电量了。比如诺基亚手机通过官方升级就需要有足够的电量保证,而通过凤凰则一格左右也能刷。

  4、刷机的时候,SIM卡和存储卡不一定要取出。

  5、不是任何手机都可以刷机的。比如说一些小品牌的机子,只能去客服和一些手机商去刷机。 (没有取得ROOT权限或者其他)

  6、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刷机解决的。有些问题可能是硬件问题,所以不要太依赖刷机。

  7、每种手机都有自己的刷机子方法,各种刷机方法不尽相同。所以刷机之前一定要看清教程介绍。

  8、电脑操作系统最好是XP非精简版以上,关闭一切杀毒软件(除非你想让手机变砖头),

  网吧要求无驱动防火墙。如果你做不到这三点,那很抱歉,你的电脑不能用来刷机。

  问:什么是刷机:

  答:刷机,手机方面的专业术语,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更改或替换了手机原版系统中固有的一些文件

  ‘比如语言、图片、铃声和软件版本或者操作系统,可以使手机功能更加完善。

  刷机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

  官方的刷机,可以理解为系统升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刷机!就是说你在售后即使刷机了,也无法取得ROOT的管理权限!

  非官方的刷机不仅仅可以取得ROOT权限,还可以DIY,进行自己喜欢的设计、刷新等

  问:刷机有哪些重要步骤?

  答:1、取得ROOT权限(即一键ROOT)

  2、刷中文recovery

  3、刷ROM1

  问:什么是Root,取得ROOT权限后可以做什么?

  答:ROOT可以理解为超级管理员权限,有些应用和设置需要用到权限,才可以改动设置或者删除!开ROOT好处:

  1、可以备份系统;

  2 、使用高级的程序 例如屏幕截图、root explorer等;

  3、 修改系统的程序;

  4、 把程序安装在SD卡上(Android2.2以下默认不支持。

  问:什么是一键ROOT?

  答:一键ROOT就是利用一种专用软件工具,只选择一项就可以轻松完成ROOT(取得权限)

  问:什么是Recovery,什么是中文recovery

  答:就是ROOT成功后,使用叔叔工具箱里的选项(或者用音量加键+开机键 开机后)能进入的一个界面(工程模式),

  在这个界面你可以直接用sd 卡上的zip 的rom 升级或者备份你的系统,

  老版本的recovery 只有三个选项,无法备份系统,只能用update.zip这个文件名的文件升级,

  不能用任何文件名的zip文件升级。

  新版本已经到中文4.0了,多出很多选项可以供你操作。

  问?什么是ROM,什么是RUU?

  答:ROM,是用来刷你手机系统的数据文件,也就是Android 系统的封装包也称固件包。

  通过手机的工程模式解压安装到手机中形成你手机的操作系统。官方原版ROM 就是RUU,(相当于原版Windows XP)

  首先他是一个最安全的升级工具,可以让我们安全的升级ROM (一定要对应的机型)。

  当我们在刷机过程中由于不当的操作或版本选择的错误,导致无法启动,

  可以使用官方的RUU 程序来恢复系统,等于说,这是一个救命道具。

  ——除了官方的RUU 之外,hero 还能运行很多由高手们自制、定制、优化了的Android 系统,

  比如安逸、MoDaCo、FLZYUP 这些ROM ,就好像一个Ghost XP 的Ghost 文件,

  就如同深度、番茄花园、雨木林风等等不同的Ghost XP 系统,

  直接拷贝在存储卡上,使用手机的Recovery 模式就可以安装。

  问:刷机ROM版本,影响手机信号耗费电源吗?

  答:有的版本影响,比如没有改进的S155.

  改进后的没有此类问题!请刷最新版本!

  问:ROM版本越高越好吗?

  答:不是。

  版本越高,也越有可能存在未显现或未解决的问题,

  所以,刷机最好刷稳定版

  当然,做试用或者体验,还是要尝鲜地!~

  问:刷机后还可以有保修吗?

  答:理论上没有!

  解决方法,1、刷回原机系统,即没有取得ROOT权限之前的版本,并且将中文版 recovery刷回出厂时的英文原版即可不影响保修!

  2、刷烂机器,即删除多种系统软件,达到无法开机即可!去售后,千万不要说刷机导致!切记!!!

  本人未曾试验,有刷回原厂ROM的,重新取得保修的,希望跟个帖!!!

  问:第一次刷机,卡刷还是线刷?

  答:一定要卡刷!!!卡刷安全,成功率高!而且出现问题可以用线刷来补救!!!

  问:刷机前做哪些准备工作?

  答:1、建议更换大容量SD卡,推荐8G-16G(装地图、照片、图片、视频)

  2、手机电量50%以上

  3、无论是卡刷还是线刷,电脑必须保持运行正常

网友:
小米仨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