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变大,测得VREG3电压变成5V了!这样是待机IC坏了吗?

楼主(2015-08-05):
出来IC本身坏了会导致电压高还有什么会导致电压高的!5V电压会弄坏这个VREG3所接的原件吗!

网友:
先换个芯片吧 没遇到过你这个问题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见过没有电压和电压偏低的  没见过电压偏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