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一键解锁工具,让你的手机飞起来

楼主(2015-08-05):
  SONY 一键解锁工具能够帮助 SONY 手机玩家省去官方解锁的繁琐步骤,

  目前已支持 16 款 SONY(索尼爱立信) Android 设备的一键解锁!

  如果使用此工具,连接了手机之后,显示“ 未能识别机型” 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的系统版本(比如我的是6.0.B.184)因为版本较新,所以这个工具未能识别新的版本。请等待此工具后续的升级来支持更新版本!

  第二种解决方法:是你更新了SONY一键解锁工具.exe导致不能识别

  请使用旧版本,在打开软件前先把网线拔掉,让它不能检测更新,然后插上网线就可以解锁了

  使用方法

  1.注意 进入手机的 设置 打开 应用程序 开发 USB调试模式 打上勾先.

  2.如果提示"你没用安装Fastboot驱动,请下载驱动并安装."就下载帖子下面的驱动。

  3.然后按照图这样,打上勾,再重试。

   4.想知道自己的机子可否解锁,在拨号界面输入*#*#7378423#*#* , 进入菜单service info -
Configuration, Bootloader unlock allowed:Yes 说明你可以解锁

  支持机型
  01.Sony Xperia S(LT26i)
  02.Sony Ericsson Xperia mini pro(SK17i)
  03.Sony Ericsson Xperia arc(LT15i)
  04.Sony Ericsson Xperia ray(ST18i)
  05.Sony Ericsson Xperia arc S(LT18i)
  06.Sony Ericsson Xperia active(ST17i)
  07.Sony Ericsson Xperia PLAY(Z1i)
  08.Sony Ericsson Live with Walkman(WT19i)
  09.Sony Ericsson Xperia neo(MT15i)
  10.Sony Xperia P(LT22i)
  11.Sony Ericsson pro(MK16i)
  12.Sony Xperia U(ST25i)
  13.Sony Ericsson Xperia neo V(MT11i)
  14.Sony Xperia sola(MT27i)
  15.Sony Ericsson Xperia mini(ST15i)
  16.Sony Xperia go(ST27i)

网友:
SONY的手机很少呀

网友:
群主辛苦了,有机碰到SONY机子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