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救助A1278 K90I 不触发,

楼主(2015-08-05):
救助A1278 K90I 不触发,12V 3V 正常亮绿灯,开始没有点图,订了一个IO 2117LP 换了以后故障跟以前还是一样,后来找了一个点图测得PM_PWRBTN_L能正常跳变,这个信号能判断IO工作正常吗。这个IO他们说有程序,网上买的不知道行不行
不触发

网友:
料板 TB 上有卖 有50块钱一块 无桥无U 可以考虑

网友:
用料板上的

网友:
哪里有那么多料板

网友:
楼主这个IO一定要料板上的 这个东西带资料的买来资料都不对 你肯定不可以开机啦 就算开机也是一大把奇怪问题出现的还是直接定个料板吧 别浪费钱去买新的IO啦

网友:
H8 是带程序的,见意还是在同样的料板上拆

网友:
苹果的EC都是BGA 封装的,不好焊接,意见万不得以才动EC。

网友:
找下图纸,在论坛上看下苹果机的工作时序,论坛上有些高手写的很好,很清楚,不一样的机型,工作时序差不多。

网友:
有些机型是要检测到是电池后才能触发,有不少人走了弯路。

网友:
好像网上的买的,说是带程序的,也能用吧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太粗略了,触发后,各电压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