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神帮下忙呀.

楼主(2015-08-05):
神舟主板号·6-71-W65J0-D02代机0.3·有3v5v出来,开关按键有19V··就是不触发,,求路过的给点精神支持··

网友:
求各路大神··帮下忙··解决下,

神舟主板号·6-71-W65J0-D02代机0.3·有3v5v出来,开关按键有19V··就是不触发,换过南桥·加厚过显卡,都一样,求路过的给点精神支持··

网友:
待机0.300吗 有点高了 有3 5V 查查是不是次级电压提前出来吧

网友:
路过的,没图,帮顶吧。

网友:
查EC啊,LID RSMRST

网友:
查查ec的条件

网友:
查条件吧, 你这样问谁都帮不了你

网友A:
大概是缺供电吧!你检查哈!

网友:
EC换过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缺供电吧!你检查哈!

实在检查不出来才请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