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 3537 集成

楼主(2015-08-05):
电流0,4 所有供电都正常 不亮机 求解
DELL

网友:
.04应该没有复位吧

网友:
二级电压都出了吗?

网友:
电流这么低应该缺二级电压或者少电压,复位应该没有吧

网友: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0.4你确认所有电压都正常吗 ??
要是修的不多建议找个专业地点检修下

网友:
有平台复位没

网友:
刚修到一台我的是有电压没出来,你好好查查

网友:
我的是pl200 电压没出

网友:
信号有问题,肯定也不能开机上电流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出全 查查次级电压

网友(2016-09-03):
0.4不止是电压的问题,查查USB接口阻值,查查CPU供电电感电压,要查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是否有短路呢?可以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