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出LOGO 直接就是闪白杆

楼主(2015-08-05):
客户哪过来的时候是 待机电流0.1多    可以触发     查全板供电以后 发现没有集显供电  而且电源管理和 上管非常烫 更换后 集显供电出来了  0.9 电流也正常了  插上屏以后开机  就是这样了
刷了好几个BIOS   没有变化还是这样    兄弟们帮个忙  在线等   拜托了

网友A:
请问是不是e40 如果是e40 干北桥不行换北桥 我修过几次

网友:
有没有换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不是e40 如果是e40 干北桥不行换北桥 我修过几次

不是  是   e420

网友:
没有换过BIOS 芯片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知道啊,,,,,,,,,,,,,,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还有那位兄弟修过这样的机器啊

网友:
换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B:
别把问题想复杂了, 还修集显供电那块,加焊芯片我换掉看看,

网友:
或者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把问题想复杂了, 还修集显供电那块,加焊芯片我换掉看看,

集显供电芯片吗

网友B:
是啊,换个芯片看看,有时候你没焊好啊,别搞的太复杂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换个芯片看看,有时候你没焊好啊,别搞的太复杂了。,先。

好的我现在就试试

网友C:
烧了铁片    很可能cpu也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啊,换个芯片看看,有时候你没焊好啊,别搞的太复杂了。,先。

换了还是原故障
我怀疑是  短路以后CPU烧了 集显部分 兄弟有没有这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了铁片    很可能cpu也坏了

这位兄弟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了还是原故障
我怀疑是  短路以后CPU烧了 集显部分 兄弟有没有这这个可能

要先换cpu试一下的啊,刚开始就说了嘛

网友E:
吼吼,E420。吼吼CPU可能挂了的干活

网友:
能进P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吼吼,E420。吼吼CPU可能挂了的干活

我也怀疑是啊

网友:
屏供电,背光开启,LVDS信号 时钟在,总线有电压和波没啊?

网友:
下次说上型号

是灰屏 先排除屏线 屏  等 试试
在查下显示输出信号的来源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换cpu试一下的啊,刚开始就说了嘛

我现在没有U   啊 明天 找个试一下

网友:
估计CPU也挂啦,找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估计比较复杂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上下管一起换,刚才和师傅一起看你的贴子,师傅说这种情况先换上下管,不行就是供电芯片,再不行就换CPU!

网友F:
昨天修个E420也是集成显卡供电不出,发现驱动芯片烧了,我把主芯片、驱动芯片、上下管都换了,结果亮了,但是进系统到滚动条时卡住不动了,能进安全模式,不装独显驱动也能进系统。排除了系统软件问题,结果想到是不是集显供电烧了CPU?没找到现货,只能发货了,两天到后装上进系统不卡了。说了那么多,希望能帮到你。1..排除外设,网卡声卡。2.更换CPU、内存。3.刷新BIOS。4.加焊或者更换显卡。

网友:
CPU挂的几率大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昨天修个E420也是集成显卡供电不出,发现驱动芯片烧了,我把主芯片、驱动芯片、上下管都换了,结果亮了,但 ...

兄弟你说的有点乱啊最后是换的CPU吗

网友:
楼上说了很多,感觉是CPU有问题了,楼主搞定了记得说一声让大家有个参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说的有点乱啊最后是换的CPU吗

是换CPU解决的,不是乱,是书读得少!

网友:
屏幕信号出来了没

网友: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裸板点呢,换个u什么的 这都小毛病,多试试

网友:
以前修到过差不多的情况,也是集显供电没出,修好进系统会花屏,后来换了CPU好的

网友:
先换个CPU,不行你看一下USB口或网卡有没有问题,这个好像是卡住了,

网友:
换CPU不行,就干北桥,先三板斧完不行再细查

网友:
量一下屏接口数据线 阻值 白屏一般都可以量的出来

网友:
不用看了 换CPU CPU一级缓存没过来吧

网友:
CPU估计挂了

网友:
摸摸网卡!!!!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那个白色的点是不是光标   如果是可能还是哪个硬件没过吧

网友:
你这不是已经开机了?有横杠了啊。。。。。进BIOS也进不了吗?电池扣掉放下电看看

网友:
做等LZ修好,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换CPU解决的,不是乱,是书读得少!

解决问题就是好。。。原来真的是CPU的问题啊。。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啊?分享经验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换CPU解决的,不是乱,是书读得少!

恩,理解的

网友:
兄弟们幸苦了 好了是CPU 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换cpu试一下的啊,刚开始就说了嘛

兄弟哪天哪个是  CPU  挂掉了

网友:
外接正常不

网友:
最小化测试,一个一个试,别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