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 BGA加焊XFX9600GSO显卡求助

楼主(2015-08-05):
XFX 9600GSO显卡花屏幕,用CF 360 BGA加焊后GPU短路,胶封的地方冒出锡珠。曲线:上风:L1 165 D1 300    L2 195 D2 90    L3 215  D3 70    L4 235 D4 50   L5  245 50

下风:  L1 165  D1 300    L2 195  D2 90   L3 215  D3 70   L4 260  D4  50   L5 270  D5 50
红外: 150     尝试过降低第4 ,5段的温度,效果一样,刚能推动核心就停机,GPU一样短路。  这批9600GSO 我都修怕了,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加焊后GPU短路,冒锡珠。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EzMzM4fDQxZGY0NWNjMTA1ZjIxOGYwYWJmMGFhN2MxMTNkOTFifDE3NTk5NTA0OTc%3D&request=yes&_f=.jpg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有点毛病就是出风口温度不均匀,我这用的这台四角温差高达15度,不好调试啊!!!

网友:
崩溃啊!修一个报废一个,不修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有铅板,遇到过看是无铅的,但一上无铅225度,不到200度就能动桥板(球已熔),如这种情况,按常规是不易成功的。

网友:
芯片不好加焊的,我与你一样,全焊坏了。

网友A:
显卡的GPU 我一般都是用焊接笔记本显卡的曲线,

网友:
BGA阻焊一下多数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GPU 我一般都是用焊接笔记本显卡的曲线,

你好,能发个BGA参数给我吗?就是温度跟时间,买个二手的一个数据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