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82JV1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05):
ASUS N82JV1开机掉电 ,在进系统的画面上掉电,进不去系统。刷过BIOS,故障依旧,之前拿来时能进系统,非常热,用一会掉电,清灰后还是热,开机就掉电,请问大家,会是哪里的问题?这个机器的独立显卡故障是否多?

网友:
CPU供电加颗电容看看

网友A:
可恶的灌水党 真想把你永久封号 可惜我没权限 鄙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恶的灌水党 真想把你永久封号 可惜我没权限 鄙视你

喜欢你的性格,你的态度。

网友:
加好硅脂,或者加铜片。检查风扇和散热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喜欢你的性格,你的态度。

哎是灌水党太猖獗了 这几天没什么事看了很多帖子 基本每个帖子都有几个灌水党 我们是来拿别人的维修做借鉴 充实自己 他们就一团的乱回复 真想抽他们几个耳光

网友:
南桥是否虚焊

网友:
清了灰还掉电的有可能是北桥虚焊,风枪吹下试试

网友:
只有一个桥的机器

网友C:
BIOS,华硕BIOS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华硕BIOS易坏。

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
加了CPU电容,没有用,故障依旧。

网友D:
显卡虚焊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是不是铜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虚焊也会引起掉电

我也这样怀疑,不过客户还没同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