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维修思路 大短路真难修!

楼主(2015-08-05):
版号:LA-7912P
故障:公共点大短
但是把PR41去掉了 P2端也短路 怎么修?

大短已修好,现在新的问题保护隔离不过,充电芯片BQ25A不驱动隔离管导通,怀疑芯片坏。经测:20脚:19v    6脚:2.5v    16脚:0v   4脚:0v。

网友:
发过来我帮你修

网友A:
哥你确定你见习维客的等级 不是灌水来的吗? 这个都搞不定 你肯定是灌水党的头号头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你确定你见习维客的等级 不是灌水来的吗? 这个都搞不定 你肯定是灌水党的头号头目

保隔后级烧出来了两个电容

网友C:
烧出来了,修好了吗?

网友:
大短就烧鸡呀。不过有些电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烧得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烧出来了,修好了吗?

公共点后级不短了 但是P2还是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后级不短了 但是P2还是短

还短再烧,这简单的故障好修的。

网友:
烧到哪里拆哪里

网友:
一般5A 大电流烧,发热的就她短路,其实不烧,仔细观察,一般短路电容会或多或少变色

网友:
现在问题就是保隔不过   没有待机电流 应该好修了

网友:
大短应该好修的啊,公共点的电容是重点

网友:
往后面查,大多是小瓷片电容。

网友:
大短 看下电容有时更快有没裂开

网友:
P2也断 查下去处

一个公共点短路应该不难

网友:
公共点短路真的很难修吗  你烧机试试的

网友:
索尼的怎么烧出来

网友:
第一台修好的机器就是大短。

网友:
刚修好一台大短,烧鸡啊

网友:
直接烧不就能找到了吗?大短还是好修一点的

网友:
直接烧不就能找到了吗?大短还是好修一点的。

网友:
大短已修好,现在新的问题保护隔离不过,充电芯片BQ25A不驱动隔离管导通,怀疑芯片坏。经测:20脚:19v 6脚:
2.5v 16脚:0v 4脚:0v。

网友:
这你在问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很多人都说用烧鸡大法,你可以参考参考,毕竟也有成功的案例

网友:
看看公共点阻止,00是电容,几十是上管

网友:
直接跳过保隔 烧试试 再怀疑的地方放松香 熏白 那地方化 那地方短。。。

网友:
来自: 中国
自然短路好修,人为短路我感觉还是有的比较难修的

网友:
自然短路好修,人为短路我感觉还是有的比较难修的

网友:
把相连的东西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隔后级烧出来了两个电容
那不就得了 大短没烧板 你搞不定的话就只有回家抱孩子了

网友:
BQ25A 充电芯片16角没有线性6V 换芯片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充电芯片也挂了。。。。。不过还是建议先追查 烧鸡下。

网友:
上电加大电流,哪里有温度找哪里,逐步加大电流,哪里发热找哪个元件,如果后级还发热。再重复 上面的步聚。

网友:
烧鸡搞定一切短路

网友:
先换个充放芯片试试

网友:
p2大短的话,把p沟道mos断开测量

网友:
短路很好C修的啊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就是呀,烧鸡还是很容易烧出来的呀,只是电压控制好就行了

网友:
更换一个芯片试一试

网友:
个人不爱烧鸡大法,容易烧东西,挨着测吧,实在不行,就只有烧了。

网友:
其实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摸都可以摸的到

网友:
大短应该不是很难修吧,烧鸡伺候~

网友:
不知道楼主把pr41去掉是什么思路,p1   p2去的地方很多,搜搜看,不行就烧呗

网友:
公共点短路直接用加电法方烧公共点用手去摸那里发烫

网友:
短路应该不难修啊,无非就是烧,真烧不出来就拆,保隔不过,你就查保隔导通条件,以及充电芯片工作条件ACIN和ACOK等

网友:
短路烧机大法好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大短PC板夹层短了,用刀刮了个大洞,才修好

网友:
上次  我碰到过怎么烧都不出来    后来品感觉 找到的

网友:
  烧起来。 骚鸡最好用

网友:
大短路的鸭子最好捡的了

网友:
烧鸡 烧不出来

网友:
先打阻值。再烧鸡

网友:
那就换芯片试试啊

网友:
保护隔离有场管对地了

网友:
一般自然短路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短路就要烧才能快速发现问题的位置啊。。

网友:
PR41去掉了 P2端也短路,那肯定在P2之前的电路喽!不知你大短查得的是什么元件?保护隔离管最好拆下测量。

网友:
      烧出来没有啊

网友:
短路就用烧鸡大法搞定

网友:
用粗点的线,电流慢慢加大,烧鸡大法一下就烧出来了

网友:
楼主再多查查,有图纸保隔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1-2A烧鸡就够了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 就按照 仁宝的点火回路一步一步插 没有捷径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好像还比较容易坏。。换过几个

网友:
这是什么充电芯片

网友:
烧机吧不难

网友:
完全击穿的烧鸡法也派不上,只能目测断开来搞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的机子,搞费有没有?

网友:
烧鸡大法不起作用了吗

网友:
大短有的烧不出

网友:
根据图纸逐个查工作条件

网友:
大短路 我一般都用烧鸡大法呀

网友:
大短就那么点东西 烧烧更健康

网友:
换一个芯片试试呢

网友:
入门级故障,会修就入门了吧

网友:
来自: 中国
修好了吗,我想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测充电IC的条件,如果条件满足就是芯片坏了啊

网友:
N沟道管芯片内部升压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哥你确定你见习维客的等级 不是灌水来的吗? 这个都搞不定 你肯定是灌水党的头号头目

见习维客那只是个虚名  你拿这说   你多发发不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见习维客那只是个虚名  你拿这说   你多发发不就好了。。。

我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我说他的等级 应该是老鸟了 这么大短还搞不定呢  求解

网友:
把充电芯片换个试下,不行查下隔离管的四脚信号产生的线路

网友:
烧鸡大发,请继续。

网友:
短路就用烧鸡大法搞定啊!

网友:
修好了!!!一共两个故障点,1 公共点大短 烧出一个电容,2 充电芯片坏 换完故障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我说他的等级 应该是老鸟了 这么大短还搞不定呢  求解

咱不是老鸟 算新手

网友:
大短路还是好修的啊 !!!!

网友:
认真观察一下整版,然后一步步按图纸测短路的没有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不是老鸟 算新手

谦虚了哈  过分谦虚就是骄傲了哦

网友:
瞅瞅。表示我也不会

网友:
这技术也敢开店啊
连大短都不会

网友:
哪里短烧哪里,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
大短比微短好修多了。。。

网友:
大短用烧鸡不就好了吗

网友:
一个字就是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