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机器,能烧成这样?第一次见~

楼主(2015-08-05):
烧成这样直接都不想修了,只是不太明白为何烧成这个鬼样子。板层都烧穿

网友:
哎 放弃吧 修好的可能为0.5% 我遇到过几台 直接换板了 没必要修 时间去了N多 才收个100多 为那样嘛

网友:
没法修了吧 板层应该坏了

网友:
这样还能修吗?

网友:
清理干净,才能确定能否修复。

网友:
进水烧的?

网友:
就算修好了你敢保多久,换板吧,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进水了

网友:
这烧的实在是厉害 不过还是先洗刷刷看看吧!

网友:
直接换板吧,板子换了留着坏板,没事拿出来慢慢研究

网友:
放弃吧 ,没搞头

网友:
有点像雷击的

网友:
    这板子。能烧成这样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抽时间研究 下

利用多余时间。。如果有坚持能这么坏的修好。。换个心情。。当作是技术 提升

网友:
没必要修 时间去了N多 才收个100多

网友:
要是版层烧穿了额这个位置 建议换板子吧

网友:
可能用的电源不好导致

网友:
这板子修出来收多少合适,收少了不够功夫钱,收多了客户不干。放弃吧

网友:
清一下呗,  看着还行

网友:
难道是B+大短烧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