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锁如何解

楼主(2015-08-05):
今天接修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开机提示硬盘被锁。用什么方法可解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联想本,BIOS跟硬盘都锁了的,本刷BIOS好了,硬盘就没办法。

网友:
用PC3000可以强行将密码干掉。

网友:
除了3K外 用效率源 可解密

网友A:
不提起debug这个命令,相信好多人已经忘掉它了,解决问题或者是故障的时候想到的是其它硬件或者是软件的原因,如果有debug几个小命令解决难题。例如某天硬盘被锁住了,你怎么办?又没有其它的软件?可以用到它了。
硬盘解锁(用A盘启动)

debug
a 0100
xor ax,ax
push ax
pop ds
push ax
pop es
mov cx, 100
mov bx,7c00
mov word prt[bx],0
inc bs
inc bx
loop 10c
mov ax,0301
mov cx,0001
mov dx,80
mov bx,7c00
int 13
w 100 0 0 1
q
然后重新启动电脑,故障就这样轻易的解决了,不借住任何软件,这一个实例解决很多像这样的问题

网友:
解硬盘密要设备的·····

网友:
楼上咋都这么聪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提起debug这个命令,相信好多人已经忘掉它了,解决问题或者是故障的时候想到的是其它硬件或者是软件的原 ...

何为A盘,用U盘启动进入DOS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为A盘,用U盘启动进入DOS就可以吧

我晕。。。以前的软盘。。现在的优盘了

网友:
换个新硬盘  呵呵

网友:
硬盘锁了还能解的么?一直解不开,都是换硬盘的

网友:
这有什么考虑的,直接换

网友:
换硬盘了     费力不讨好

网友:
哈哈  还有换硬盘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