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维修记 版号la-8682p

楼主(2015-08-05):
      今天早晨来的活。说是点不亮。不必多说,接电源表测试。1点几安不动。内置电池。节约时间,直接报价。客户同意。开工。拆开,把电池和硬盘拿掉,继续测试。0.4a掉电。仔细看主板,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把内存条处理一下重新插好还是掉电。心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在网上找了一圈。只找到ec的bios,4m的。这两个bios芯片都在一块。{怎么大的ec bios。奇怪啊!还是在看看吧}我把所有的黑胶纸揭下来。仔细的又检查一下,有了重大发现。一个电感的一端有些发黄。并且断裂。终于找到你了,小家伙!找到一个同样的换上。开机,电流一路上升,屏亮了。OK。装机上硬盘。系统起来。维修完毕。顺便用编程器把bios备份下来。我顺便再说一下,大家在备份bios时。最好把芯片在主板的代号标注一下。要不然像这个主板,就不好区分是那个bios芯片。{一个8m,一个4m}

网友:
这是亲手备份的bios

网友:
图片忘发了

网友:
pl1002电感坏掉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物理观察法,能发下那个电感的图,说下作用不?

网友:
不错 加分鼓励发资料

网友:
目测  秒杀。要得就是这效果

网友:
可能是进过水腐蚀生锈了

网友:
我这个也是双BIOS,有谁能解释一下,两个BIOS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物理观察法,能发下那个电感的图,说下作用不?

那个电感应该是 一个公共点的的电感

网友:
秒杀  要的就这效果

网友:
   这眼神真不是一般好

网友:
楼主细心   拍了这么多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