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主板关机后风扇还转

楼主(2015-08-05):
今天收到一个机子,进系统不能关机以为是系统的问题直接做了系统。做好后可以正常关机了,但是cpu扇、电源扇、显卡扇还都转,这是为什么啊。求指教

网友:
你这个叫关机不断电,,,查下PSON信号。。估计CPU电压关不断。

网友:
ME BIOS重新刷写下就好了啊

网友:
2L说的很对啊

网友:
论坛里面有这种BIOS,刷一下ME 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换IO修好过类似情况

网友:
不好修这问题!可以看看网卡烫不烫

网友:
BIOS引起的,重置没用的话,就重刷BIOs吧

网友:
看下SLP_S3,SLP_S4信号咯

网友:
重刷个ME BIOS应该能好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刷bios   换系统试试

网友:
有换 过 I/O 好的  不过是精英的板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把两个BIOS对换好了,用几天又不行了,最后两个都从写就好了

网友:
资料问题引起的

网友:
刷一下ME BIOS

网友:
楼主主板修好了吗,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刷完bios好了没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刷BIOS吧,从底层控制的!

网友:
先简后繁,刷BIOS就好了,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问题果断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