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P5G41T-M LX  rev. 1.04 主板 内存供电这块实物图

楼主(2015-08-05):
我的主板刚开始是内存供电只有0.9有时候跑码有时候不跑。在换IC RT8120D的时候把周边的零件弄掉了。现在被回去的不知道对不对。。现在主板的问题是电压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又不正常。正常的时候是1.5不正常的时候有时候1.0(当然我知道这板是跑码了电压才会升到1.5的。)但这机器有时候1.0V左右它也能跑码亮机。就是不稳定。有时候死机。有时候没有复位。 上下管换了有时候会好。但过了两天又反修回来了。

网友:
这个实物对的话就好搞

网友:
再换个 8120

网友:
这个板好像有点位 不正常的时候你查查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从内存供电入手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内存供电入手查啊

打算买两IC来试.但是都忘了买.

网友:
不稳定的板 最好建议客户换掉

网友(2015-09-16):
这个板我多得很

网友B:
兄弟求图片啊。帮我发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求图片啊。帮我发一个啊。

加QQ吧发一个给你1450010183

网友:
华硕的板子,点位图不会用。

网友:
哈哈哈  我刚刚换了个8120  就好了  哈哈哈   谢谢大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