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外显和内显都不显、外接键盘指示灯亮,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8-05):
华硕笔记本外显和内显都不显、外接键盘指示灯亮,北桥是HM65芯片,显卡是英伟达的独显。我换过显卡,不知是显卡没焊好还是什么原因,情况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请刷BIOS先。。。。。。。。

网友:
华硕 BIOS应该搞下吧

网友:
没试过,直接换的显卡,晚上试下

网友:
    先试试集显能不能显示吧

网友:
楼主上来就动显卡的?电流到多少?独显供电、集显供电出来没有?后期的N卡在ASUS坏的不多见,倒是PCH容易出问题。BIOS是最先考虑的一项。

网友:
看了你的求助 怎么没说下电流的跳变情况

要是没有刷过bIOS可以考虑刷下试试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 有集显供电没

网友:
电流显示正常,从0到1.1A到1.5A再到1.2A再慢慢到1.6A,外接的键盘正常,按ALT+CTRL+DELETE可以重起电脑,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能否听到开机的声音?电筒照一下是否为暗屏?换过屏、屏线没?从接口电路查一下。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在考虑要不要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