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6S15HM自拷数据

楼主(2015-08-05):
(图片)

网友:
是用工具在线读取的吗?

网友:
附维修手册

创维26S15HM液晶彩电使用U盘的软件升级方法:

  1.将解压后的对应尺寸的软件程序(软件名字必须修改为SKY_8M20_SD.bin),放在U盘的根目录下,同时保证在U盘的根目录下没有其他的BIN文件存在;注意:文件名字需要大写、U盘要使用普通U盘不能是用酷开U盘。

  2.电视关机,将U盘插入USB接口,按住本机的"菜单"键,然后开机,等出现英文的USB升级的字符时,就可以放开键控板的按键了,此时界面提示正在擦除、烧写的过程,等待升级完后,将自动关机重启。

  3,升级之后,再进入工厂模式,初始化EEPROM,并重新启动。

创维26S15HM(MST6M16主芯片5800-A8M200-0000VER00.00屏M260TWR1.pdf

671.75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88.27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