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啥好处啊?

楼主(2015-08-05):
开关电源是先220V市电变成直流电。然后再转成交流电,再 滤波整流。这变过来变过去,是不是很折腾?
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的优点:1.体积小,重量更轻(体积和重量只有线性电源的20~30%);2.转换效率高,更省电(开关电源效率一般高于70%,而线性电源只有30~40%);3.自身抗干扰性强、电压范围宽。 当然,跟线性电源相比,开关电源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输出纹波大;因 以开关方式工作,有较大的电磁干扰 。

网友:
这个不研究

网友:
什么时候又变成了交流电。220V交流是方便电站到户传输;开关变压器变压稳压提供多种低压电给主板芯片工作。这些都是工作需要怎么是折腾呢。比如说我生存粮食 把它变成 钱 好携带 到另外一个地方 又用钱换取粮食之类的,这个过程是为了中途方便。

网友:
现在几乎所有的家电 都是开关电源啊,,

网友:
……输出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