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黑屏,显示器亮红灯,但主机还在运行。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08-05):
(无正文)

网友:
电脑要是集成显卡   你就看看是不是显卡的毛病吧!

网友:
换个线搞一下哦

网友:
原因很多,你可以用最小系统法一一排除

网友:
直接换显卡啊

网友:
主机没给显示器信号

网友:
显卡报销了了呗。独显集显都会的。

网友:
上诊断卡不就知道了  最小系统法

网友:
借个显示器试下看看亮不亮,看问题出在那边。。。。。。

网友:
看你说的显卡和主板都有可能。。。。但也不排除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