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明白这图

楼主(2015-08-05):
想明白PQ28中的两个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 什么时候通,什么时候不通。
它又是如何影响PQ26导通的?  小白, 不胜感谢

网友:
在线等啊,请大家帮助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390-1-1.html这个里面有跟你这个差不多的电路,参考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390-1-1.html这个里面有跟你这个差不多的电路,参考看看吧

版主, 真心看不明白, 能说详细点不
谢谢

网友B:
利用导通与截止控制PQ28的6脚电压保持在14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用导通与截止控制PQ28的6脚电压保持在14V左右

1脚和6脚导通后,6脚应该 20V啊

网友:
VA是适配器输入端

网友D:
我简单理解就是自导通 先经过PQ26体二级管产生小电流VA1 下面PQ28经过分压给G级自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和6脚导通后,6脚应该 20V啊

1脚和6脚导通后的瞬间,指瞬间是20V,但瞬间又截止状态了变为0V,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平均值,实际测量为1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简单理解就是自导通 先经过PQ26体二级管产生小电流VA1 下面PQ28经过分压给G级自导通

怎么知道是经过二极管导通 ,还是G级导通了PQ26  我的意思 是如何知道只是二极管通了, 还是场管通了

网友:
不用看明白啊 量下4脚G级 是否小于123脚S级4.5V啊

网友:
测量PQ26的G极有无相对的低电平可以判断

网友:
我也在纠结着个问题,反正这样隔离管可以导通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但是简单可以理解的 就是适配器进来就会导通,电池电压过不去 这里就是保护电路。当在充电过程中拔掉适配器PQ26产生反向大电流,PQ28就会使PQ26导通产生保护

网友D:
PQ28 6pin输出的电压由VA和VA1的电压共同决定,当VA>
VA1时,6PIN (PQ26的4脚)G输出小于VA1-(1.7);当VA<VA1时输出
VA1。
 PQ26的导通的工作条件是Us-1.7V>Ug

网友:
其实不难理解的,比喻成上游放水的原理就知道了,1脚为上游,6脚为下游,2脚为水闸。水闸放一下关一下,下游是否得到水,但不是满的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Q28 6pin输出的电压由VA和VA1的电压共同决定,当VA>
VA1时,6PIN (PQ26的4脚)G输出小于VA1-(1.7);当VA ...

你说得很对,,我刚在PDF里找到了相同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得很对,,我刚在PDF里找到了相同的结论!

呵呵 以前看视频记录下来的 这个没必要看很明白 基本不出问题 就是理解自导通并且保护就行

网友:
电压通过PR25加到PQ28的4脚,此时PQ285脚为底345脚是一个P沟道会使3、4导通,导通后加到2脚控制机,是1、6脚截止,1脚的电压就道不了PQ26的G级,PQ26G级为底,PQ26为P沟道低电平导通电压就可以由VA到VA1

网友:
实际上电压还是会到PQ26的G级,上面说的只是好让楼主理解,但是G极点压不会太高

网友F:
实质上在插入适配器的时候,这两个三极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从而保证PQ26的G级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从而保证PQ26一插入适配器就自然导通

网友:
8楼正解,这是自导通,看不明白?请回忆pnp三极管原理及其导通条件。

网友:
看来理解为自导通和保护就行,这样简单点!谢大家了

网友G:
经典的保护啊
能讲详细点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典的保护啊
能讲详细点不

网友:
高手出来指导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