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55 主板 跑7573

楼主(2015-08-05):
技嘉H55的晶片 跑到  7573 看到 LOGO 就斷電重開...是什麼問題?

补充内容 (2015-8-6 19:39):
更新 bios 跟 晶片 還是跑到 70 看到logo 就重開... 是什麼問題

补充内容 (2015-8-6 19:59):
求助 H55M-USB3 圖紙

网友:
外设 你先看看吧,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技嘉的BIOS通病,刷BIOS再说呗。。。。到LOGO就掉电,修过几个H61的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就是刷BIOS很管用

网友:
把BIOS对换试下

网友:
新板子都是先刷BIOS

网友:
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BIOS通病,刷BIOS再说呗。。。。到LOGO就掉电,修过几个H61的一般都是BIOS问题。。。

BIOS刷完 也是跑到 70.. 看到LOGO就掉電..一直重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