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G41超级奇怪的问题。高手速进,没有windows滚动条

楼主(2015-08-05):
雷击的主板。网卡炸了个洞。通电按开机键,触发不亮机。3VS转换模块摸着巨烫。拆掉网卡一切正常。也亮机了。

奇怪的问题出现了。无论怎么搞都是过了自检信息后,载入系统这里异常了。具体表现是,过了自检装入启动设备屏左上角一个稍微大的横杠(这个横杠相当于一般的横杠2倍大小吧)一闪一闪,不启动,试过启动进U盘故障依旧,进光驱也是故障依旧,马上去官网下载个最新版的BIOS刷进去。同样故障依旧。然后没法了,把硬盘拆下来放别的电脑上装了个系统。
装回去后同样是一个横杠在闪,等了4秒左右鼠标出来了,安装程序开始了,然后系统装完,每次开机都是过了自检信息就是横杠闪啊闪。然后直接出鼠标正常使用,

怀疑是北桥里面的集显有问题了,找了个独显装上。一切正常。但是不装独显也一样能用。大家看看究竟是不是集显已经受伤了???????????????????????

网友:
加个独显算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方法,直接加独显既可以解决问题又可以销售配件

网友A:
应该是还是系统没有装好,  GHOST完系统  出现不引导系统   一个横杠 或者一个字母 J一闪一闪,都是系统分区对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是系统没有装好,  GHOST完系统  出现不引导系统   一个横杠 或者一个字母 J一闪一闪,都是系统分 ...

系统怎么可能没装好。压根就看不到F8选项,windows启动菜单也看不到的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北桥的问题了。。。修一块缺色的。。。

网友B:
装上网卡芯片就不会了,你试试,早两天我也修过一块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卡一个坑 楼组告诉哦网卡是什么芯片 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网卡芯片就不会了,你试试,早两天我也修过一块

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网卡芯片就不会了,你试试,早两天我也修过一块

这跟网卡有什么关系。装上独显的话一切正常的

网友:
干北桥试试

网友:
不网卡在BIOS禁用一下

网友:
禁用网卡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台式机啊?那就加个显卡呗

网友:
哥,是你在求助,人家给你意见,难道你怀疑? 事实胜于雄辩,一试就知道

网友:
禁用掉网卡 很简单 试试不就知道   我也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