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开机循环重启。3.3v对地电阻小?

楼主(2015-08-06):
手里有块技嘉b75m-d3v,开机重复掉电又启动,有时时间长可以达到几分钟再掉电,一会又重复秒闪掉电,反正掉电时间长短不定,但启时可正常显示。测过橙色3.3V对地电阻值小才16欧。

网友:
怎么没大侠帮忙看看呢?

网友A:
对地短路了呀,看3.3V的去处查呀,或者直接烧机看一下,随便问一下你是插上电源的插头测的还是拔掉测的哟,要拔掉电源接头量哟

网友:
查下3.3V接了那些IC啊

网友B:
能亮机了,还能是3.3短路,扯得吧。。温控检测,或者某路供电异常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短路了呀,看3.3V的去处查呀,或者直接烧机看一下,随便问一下你是插上电源的插头测的还是拔掉测的哟, ...

是全部拔出的,二极管档测3.3v对地值16。能正常开机,但最多进入桌面几分钟又断电重启,重启时间会越来越短,一会刚启动又重启。
  是不是测有脚接3.3V和接地的IC吗?我拆了I/O和声卡芯片还是一样,还个USB3.0芯片也是有脚接3.3V和接地的,我用U盘插3.0口进入PE正常,也见这个芯片拆了难焊回,所以没拆。还有小电容和3.3V下面的排阻和南桥也没拆,我觉得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亮机了,还能是3.3短路,扯得吧。。温控检测,或者某路供电异常波动。

是的会亮机跑码,但3.3阻值才16。温控检测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有检测异常,或某路供电不稳,感觉。也就5楼说的

网友C:
我的是Q48漏电引起的相同故障,更换后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Q48漏电引起的相同故障,更换后OK。

你的是b75m-d3v  v1.1?我还真找不到q48在那?
何况昨天我掉了几点锡屎到板子,开机usb1排插下的c96oj冒烟,再也不跑码了,rt8120d也挂了换内存旁的rt8120d也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b75m-d3v  v1.1?我还真找不到q48在那?
何况昨天我掉了几点锡屎到板子,开机usb1排插下的c96oj冒 ...

网友:
查内存供电是否偏低或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