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台式机,关机就死机,重启正常。求助。。。

楼主(2015-08-06):
遇到一台HP的台式机,不知道型号,CPU是Intel G540顾客拿来不开机,擦了一下内存后OK,以为占了个便宜,显示后就放一边,顾客来拿时候,问题出来了,关机后就显示在正在关机那里不动了,试了几遍,确定是关机死机了,顾客原来装的是XP系统,于是将硬盘分区重新安装了GHOST的XP,发现还是一样,以前遇到联想的笔记本关机死机,装WIN7后解决,于是也装了GHOST的WIN7(32位),还是一样,换了条内存,重新安装MSDN下载的正版WIN7(64位)的,还是一样,关机就死机,点重启的话完全正常。求思路。。。

网友:
先清一下CMOS吧,不行再刷一下BIOS看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估计是BIOS的问题。找个bios刷下 。

网友:
先散热吧,在试试自己的硬盘,不行BIOS试试看

网友:
建议是BIOS的问题   刷刷更健康

网友:
刷个高一点的版本  不行  ;就是南桥的事了  南桥是不是82801gb

网友:
搞定了,就是去掉电池几分钟然后装上,再安装系统就解决了,谢谢。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个,我是下载的一个关机补丁搞定的。网上一搜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