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开机显卡温度70-80度

楼主(2015-08-06):
各位同行,碰到一台acer 4738开机显卡温度70-80度,cpu只有40-50度正常,换过散热器,供电基本正常,请大家帮我分析下维修思路。今天主要修它了,都放了三天了。

网友:
散热处理好,没遇到过

网友:
如果鲁大师测的 但是不掉电就没事吧

网友:
加2条铜管  X宝  DIY铜管笔记本的   估计 温度掉一半

网友:
用鲁大师测量如果没有掉电的话,就问题不大,处理好散热就可以了呀。可以用好一点的逆变散热片嘛

网友:
显卡上面要加铜片吧

网友:
散热做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摸一下铜管烫不烫   有时候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
在显卡的位置加一下散热片。。一定要保证散效果好,,显卡温度就是比CPU高,设计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