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8-06):
             联想u460,进系统不一会就掉电,测电压都出来了,是什么原因,求好心人帮助。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这款机器的散热设计不太合理,显卡散热片没有螺丝固定,必须把键盘螺丝上上才能好,哎,纠结了半天

网友:
清理过,温度正常吗?

网友:
这种情况先清理散热,然后拿掉所有外设,看是否还掉电

网友:
看看刷个BIOS能好嘛

网友A:
先清理一下散热吧,看温度正常不

pma

网友:
不行就焊下桥或者换系统以及硬盘测试

网友:
pe下面是否断电呢

网友:
温度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一般是北桥

网友:
去下外设或者裸板掉不掉

网友:
安全模式掉电吗

网友:
排除一下软件问题,再做一下散热,如果都不行考虑一下更换散热铜管,希望能解决

网友:
先处理散热

网友:
现在有好多机子都有掉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理一下散热吧,看温度正常不

是显卡散热的问题

网友:
这么奇怪的设计

网友:
一般人还想不到啊联想

网友:
散热不良也会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