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开机芯片)腐蚀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15-08-06):
    客户说电脑放置一个月左右,再次使用时开不了机了,这边的天气潮湿当电脑长时间不使用,很容易导致这样问题。由于客户的电脑成色不错,给客户报价300元,客户同意后,接入电流表后如图

  按开关不能开机,一般在没有按开机键前,如果电流显示在0.01-0.05A之间一般表示待机正常,重点检测开机电路。
拆出主板后,如图示

  仔细观察元件,发现了问题,EC的引脚有点被腐蚀了,如图示

      直接更换,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机器成色再新 也是老货!  楼主你可真敢报价啊!

网友:
这估计 加焊一下  也可以好  不一定要换!

网友:
LS说的很对啊,不过换个EC不贵吧,LZ真敢报价啊

网友:
报价300当然可以的  客户会还价  一般200都可以接下来   客户不换的话  那就偷笑啊  哈哈

网友:
看那EC是老款机了。

网友:
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拿钱

网友:
这么好赚。。

网友:
这个老机器机器价格是高。维修也不错。

网友:
恩 进水机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A:
大神,,要是还没开机,电流是0.00A,,或者大于0.05A,,那是不是待机都不正常呢??

网友:
这猪杀的  、、、、300块钱

网友:
虽然我没有报过这么高的不过我同意楼主,做技术的不管是新本旧本,都是一样的维修!!

网友:
这个生意不错!·好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要是还没开机,电流是0.00A,,或者大于0.05A,,那是不是待机都不正常呢??

如果是0A,如果是DELL的机子就正常,其它的就不怎么正常了,大于0.05A的机子只有说大部分可以认为不正常,有微短路情况,这个要自己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要是还没开机,电流是0.00A,,或者大于0.05A,,那是不是待机都不正常呢??

你这个帐号是借的吧,银牌不会这个都不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0A,如果是DELL的机子就正常,其它的就不怎么正常了,大于0.05A的机子只有说大部分可以认为不正常 ...

谢谢!!学习了!!我这号不是借的,,但目前我只会修显示器和主板  ,,笔记本准备学习,,不懂,,所以问问!!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经验下次我会注意!~谢谢

网友:
笔记本的ec和主板的IO芯片就是功能多了些

网友:
价格真狠啊,我得给同行修5台才能拿300块。

网友:
这机子值300吗?

网友:
服了 300你偷笑哇

网友:
哪个部件腐蚀了都肯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