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3S 开机卡英文代码求大神解读

楼主(2015-08-06):
我英文不好,这蓝色英文代码看不懂,百度上有人说是电池电量不够不允许进BIOS,但我充电很久依然不行,BIOS刷过,其他正常按ESC能快捷进入系统的,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上次碰到这样的问题   是键盘卡键了  按到了刷BIOS 的按键。。

网友A:
你把键盘拆掉  在开机  基本上都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键盘拆掉  在开机  基本上都OK

谢谢了,已经测试出来了,是键盘问题。那这些英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求解

网友A:
是说要确保电池电量大于20% 或者插上充电器。
系统不能完成刷新BIOS,请按电源开关 关机。

网友:
键盘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已经测试出来了,是键盘问题。那这些英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求解

按照字母意思就是要保证电池电量大于20%才能刷新BIOS,,实际上这样 狠多都是键盘有问题,,导致的一开机就刷BIOS!!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键盘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把键盘拆掉  在开机  基本上都OK

请教仁兄 碰到这问题  需要换键盘吗  谢谢

网友:
是键盘坏了吗?换了键盘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吧,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字母意思就是要保证电池电量大于20%才能刷新BIOS,,实际上这样 狠多都是键盘有问题,,导致的一开机 ...

是的,本来我都想动BIOS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说要确保电池电量大于20% 或者插上充电器。
系统不能完成刷新BIOS,请按电源开关 关机。

哦,还是你英文好啊  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仁兄 碰到这问题  需要换键盘吗  谢谢

肯定是需要更换键盘的吧

网友:
哎 小学毕业是硬伤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原来是键盘

网友:
键盘串键了没啊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谢谢大神们的解答,长见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仁兄 碰到这问题  需要换键盘吗  谢谢

不一定要换的。我记得是F4 按键进刷BIOS 界面的。把F4 按键看看能不能修复。如果不能    那就只有换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换的。我记得是F4 按键进刷BIOS 界面的。把F4 按键看看能不能修复。如果不能    那就只有换键盘 ...

感谢这位兄弟耐心指点 谢谢你热心的朋友

网友:
键盘的问题,

网友:
感谢这位兄弟耐心指点 谢谢你热

网友:
同样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很奇怪是CD的问题。

网友:
楼主按ESC跳过进系统的时候,能看出键盘跳键吗?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要接设配器 按回车才能进系统。。。最后换键盘 解决!

网友:
怪事年年有呀

网友E:
看LZ搞好了,看来是键盘问题,常来论坛走走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LZ搞好了,看来是键盘问题,常来论坛走走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呵呵,是的,有这个论坛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