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车载显示器,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06):
这个车载显示器是24V供电的,现在屏不亮,看它结构是外24V经过一个电源盒输出24V,再和显示屏连接,为判断故障,直接把外接24V电源接在显示屏上,显示正常,现在看转换电源盒有问题了,看用户也不大方,就说你回去,不用这个电源盒,直接把24V电源接在显示屏上,用户一看不用花钱就能解决问题,很高兴就答应了,问题来了,修过几个车载显示器,一般都是24V进入显示器里,再经过一个电路转换成12V给显示器各电路供电,而这个24V转24V再进入显示器是第一次遇到,为啥要用个这个转换器?是起稳压作用的吗?车在行驶时是28V供电,不用这个转换器对显示器有影响吗?请修过的朋友给解答一下,在下谢了,

网友:
没事  尽管使用

网友:
应该没事

网友:
应该是起缓冲作用的吧,不要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