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4的问候!请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5-08-06):
米4中间部触摸无反应,上下部位都正常用。请问能有办法不换维修吗?谢谢了!

网友A:
发给我维修  包好   100块钱

网友:
估计难,这应该是屏问题吧!

网友:
是触摸屏问题!单换触摸不贵,但是去了两间维修都说一体屏好难分离,贴合又麻烦。建议我换总成,450元。我了个去。现在能打能听。我就忍了。是不是能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我维修  包好   100块钱

怕怕!有去没回!

网友:
楼主只能换触屏的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换触摸吧 绝对好

网友:
这是触摸板断线 不能维修 只能更换  我这换总成  报价也是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