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08-06):
显示器显示一下画面,马上就黑屏。这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 高压部分

网友:
电源,高压板,灯管。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换下来多少钱呀?

网友:
拆机下可以先点一下灯管无问题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有时电源的5V输出不足也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指示灯没变颜色的话就是高压灯管

网友:
不是坏了这么多东西,是其中的一个坏了就会有这个故障,你逐一排查吧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用了多久了,如果用了好长时间了应该是灯管出了问题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