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230U 电流0.6 0.8不亮机通病,其实很简单

楼主(2015-08-06):
THINKPAD  T230U 电流0.6 0.8不亮机通病,其实很简单

很多人都知道是BIOS问题,大家下载了很多也不一定会亮机,还有说是两个同机型不同BIOS这间重组的,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麻烦

其实只要读出8M的那个BIOS再重新写进就OK,然后亮机后重置BIOS就OK

碰到几个同行自己刷过BIOS后不亮机的,电流也是0. 8, 按他们说法 光板刷完BIOS后是OK的,装上机器亮了几次就不亮机了,C壳中间左侧两条小排线(触摸板排线)如果坏了也会这样的,就是FFC排线插头部分起皮了,造成了短路,这里短了和BIOS表征现像是一样的。

感觉好用,请评点下载分,评分不用自己分的!

网友:
前两天搞了个T430U 刷了很多BIOS不行,换了主板。唉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转屏的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如果再上图看看那就更好了  呵呵

网友:
  我之前遇见过我怎么没有刷BIOS好那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ibm bios确实容易坏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通病+权限啊  LZ注意啊

网友:
这不算通病吧?  没遇到过  ,排线那里应该是拆装机没注意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