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无法开机

楼主(2015-08-06):
手上接了一台THINKPAD W510,开机电流到0.2会自动掉电,应该是没有跑吗,测各大电路对地电阻正常,3.5V输出正常,现在没什么头绪,唉

网友:
3 5V 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3.5V肯定有的,没有三五V怎么开机

网友:
先查3V 5V 吧

网友:
断电有短路吧

网友:
应该是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逐一排查

网友:
跑0.2是缺供电,查转换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