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内存时钟点电压0.2V是对的吗

楼主(2015-08-06):
华硕主板P5Q,版本1.03,代码挡E1不过,测量内存引脚52、137、138、171、185、186、220、221针脚,这些引脚电压测量结果都是0.2V,0.3V,点位图显示这些内存引脚直接连接进入北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新手求解答

网友A:
测量一下是不是VTT电压不足哟

网友:
可以在排阻上量得到,应该为0.75V

网友B:
肯定不对啊,一板0.75

网友:
用示波器测吧,有时测电压也不准的

网友:
内存边上的排阻VTT都是0.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是不是VTT电压不足哟

是内存边上的排阻么,我测了,0.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对啊,一板0.75

我也知道是低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北桥么,内存的时钟是北桥发送的对么

网友:
内存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