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掉电

楼主(2015-08-06):
今天有遇到一台G480的,问题是插内存一条掉电,一条不开机,插不开机的哪个槽量测电压都正常,电流跑到1.1左右,循环不掉电, 不显示,另一条跑到1.1左右掉到0.4,在到0.1,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研究一下,BIOS有烧过,桥有换过,EC换过都没有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桥都换了,细查吧

网友:
这是个通病,我的这台也是这样

网友:
我建议你先把你的内存换一根好的再看

网友:
过内存掉电

网友:
一样问题  cpu 缺一项供电~~故障现象一样~~没修好bios 希尔特500p刷不了没程序

网友:
楼主,感觉还是bios的事啊,是不是你bios没找对,论坛里有的bios不行,我上次修到一个机子,刷了4个论坛里的bios都不行,最后在淘宝买的,刷了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bios爱坏,多试几个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比BIOS

网友:
我遇到的也是插内存无显,换个糟插就反复掉电重启…
板号:LA-7981P 集显电压出来了,但CPU供电不稳

网友:
怀疑CPU供电芯片~
每次都没捡着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