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09f无输出,大电容电压轻微跳变,其他电压跳的太欢,怎么搞啊?

楼主(2015-08-06):
刚来的时候ld7576烧个洞,第三脚相连的【221】电阻、开关管G级的【100】电阻、开关管G级接地的电阻(看不清大小后来换了个20k)、开关管都烧坏了。
更换上述元件后,上电还没有输出,输出双二极管不短路。 测量7576的6脚vcc电压在10-15跳变,很快,更换附近的22uf电容依旧;再测量发现7576的8脚在310-320之间跳变,再向上经过两个大组值贴片电阻到大电容,发现大电容电压在320.1-320.3之间轻微跳变。基本有电压的地方都在跳!

大电容外观无恙,整流桥测量没问题,这跳变会是哪里引起的呢?

---------------------------
忽然想起来,原来的开关管是STP10NK70ZFP,我代换的是20N60,估计不通用!!!

------------------
去掉开关管,上电测试,还是跳!!!

去他MM的,换通用飞线,搞好了

网友A:
你发求助,至少发个截图或者主板的照片嘛。你让人家凭空描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求助,至少发个截图或者主板的照片嘛。你让人家凭空描绘么

着急了,回头就发个。

网友:
把大电容换下试试看

网友:
发个图上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