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显示器黑掉之前不闪(是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08-06):
显示器黑掉之前不闪(是液晶显示器),显示器上的灯一直亮着,就是坚持不了几秒钟就黑,重新拔插电源或关掉显示器按钮重新开的话就又亮了,但不一会就又黑了,反复这个样子!!电源板与信号板,电容都正常

网友:
正常是电压多少,黑了后电压多少?

网友:
高压部分或者灯管

网友:
就是传说中的液晶坏的故障!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条坏。

网友:
高压或灯管吧

网友:
高压换了,灯管单独测试,正常

网友:
灯管没装好可能压坏了吧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测试下灯管

网友:
感觉灯管和高压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保护呢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板,灯管,检测一下

网友:
高压板灯管都有可能,不是所有的显示器都是电容坏了,不要老想到换电容来解决问题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看是不是灯管引起了

网友:
逆变器虚焊也是这样,灯管不好也是这样,重点查这个地方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换高压板,这种情况不止一两个地方的原因,有多个地方故障会引起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