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53212G 版号:dazqsamb6f1

楼主(2015-08-06):
显卡型号是N13P-GL-A1   里面有EC和南桥的两个BIOS  一个2M  一个4M   对应刷就可以  我已经刷好两台了。。。。

网友:
谢谢,正好要用

网友(2015-09-05):
楼主,你之前修的什么故障。刷BIOS好的呢

网友:
我刷了bios,不亮

网友:
什么问题 刷BIOS

网友(2015-10-05):
你是什么问题刷好的啊?我的 DAZQSAMB6E1

网友:
bios   没看见

网友:
我的 DAZQSAMB6E1

网友:
被删除了吗

网友(2015-12-16):
楼主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你说说

网友:
正好需要下一个

网友(2016-02-29):
为何我刷了不触发,反复掉电?

网友:
我来试一下

网友:
希望有用  谢谢

网友:
刷这两个bios解决的什么问题,如果是掉电,是多少电流掉,我的是0.130掉电

网友:
刷过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掉电应该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