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S7-391亮机备份BIOS绝对OK

楼主(2015-08-06):
宏碁S7-391BIOS好机备份分享给大家版号12223-1, 并告诉大家这机器的奇怪之处:这机器关机后盒盖再掀开就会自动开机,不上后盖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为什么看图纸就知道了。希望大家遇到不要被奇怪的现象误导,这机器就这样。

ACER S7-391 12223-1 U6003.zip

ACER S7-391 12223-1 U6004.zip

网友:
喔,你用什编程器?
有支援了吗?

該不會是用萬能BIOS备份工具备份的吧

网友:
RT809F编程器读取

网友:
U6003文件破坏解压不出来

网友:
有的朋友说 开始的解压不了 我从新发 抱歉

ACER S7-391 12223-1 U6003.zip

ACER S7-391 12223-1 U6004.zip

网友A(2015-09-10):
为什么不上后壳会不充电,我的就是不充电,上了后壳也不充,但是电池可以开机。就是显示充电中,一直充不进,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我的机器和楼上的情况一样,请教高手赐教。

网友:
这个机器2个BIOS芯片

网友(2015-10-20):
bios  第一个 坏的

网友:
这个和官方V2.18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上后壳会不充电,我的就是不充电,上了后壳也不充,但是电池可以开机。就是显示充电中,一直充不进 ...

后盖中间位置的螺丝是连接主板两部分的导体。注意后盖就能发现。

网友(2015-12-30):
文件破坏不能用

网友:
触发0.5-0.6循环跳变是bios问题吗?

网友(2018-01-06):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和问题了,搞了好久没搞定,不知道啥情况了

网友(2018-12-07):
解压失败   浪费 4分 ······························

网友C:
坏的  删掉吧   老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的  删掉吧   老板  ························

下面 我又重新发过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好的   LZ 相当敬业············

网友(2019-09-07):
可以回复下是图纸哪一部分显示不上后盖,电池不开机吗

网友(2020-06-07):
你吗 坑我   坏的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