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

楼主(2015-08-06):
电流1.5-2.1-2.9-1.5 就是不亮  不过屏好像闪了一下 求解决

网友:
注意看下是不是暗屏  别搞复杂了

网友:
先确定是否为暗屏呀,

网友:
要是AMD的一般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是暗屏  已经看过了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AMD的直接干桥显卡

网友:
2.9都点不亮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一台,过了内存了。不亮机 哎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同故障 研究中

网友:
bios 已刷  南桥更换  故障依旧

网友:
修过几台B300,刷BIOS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一下就好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