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显示器 电源高压二合一板

楼主(2015-08-06):
电源板坏了 目前只有这个电源板 但驱动板是10针的 我这个是6针的 怎么接 可以接吗 本人小白别喷

网友:
你就先看一下驱动板那10针是哪个信号撒,一般驱动板到电源板的信号没有这么多哟,你就把供电,地,ON/OFF找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地

网友:
供电  地  开关     开关找不到 可以接 屏供电

网友:
最好不接,买个原装的

网友:
飞四根线就行了

网友:
你确定这块电源板能装上?能装上 ADJ 地线 电源

网友:
5v 12v adj on/OFF 接地 总共5根

网友:
你还是买个原装的吧 3根线 供电 地线 ON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