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0维修

楼主(2015-08-06):
               故障机     Dell
    故障      很奇怪
    这机器 是一个客户自己找到我们的 ,我接下的机器 ,客户说拿去修过没有修好,啊   二修机啊   ,上电看看    待机正常,触发亮机就掉了,而且还可以继续上电亮机就掉了,    给客户说了下要时间来维修,叫他留下联系方式就走了,客户走后我迅速拆机,一看EC  BIOS    都干了,心都凉了半截了,没有拍照这里, ec也是带程序的啊,看见这一幕我就不想修了  ,唉  没办法啊    还是看看把    ,量了各个大电感的阻值都正常就在次上电,待机0.02,上电触发到0.03开机灯亮了就掉电了,这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刚开始也不是这样啊,没有多想就直接按不触发来修了,这里走了好多弯路我就不一一都说了,一开始就把思路给搞错了,怎么修也没有修出个头绪来,就修了一个上午,老大还说换板子算了不要浪费时间在上面了,看下那个神州吧,这机器肯定是要修的,我说知道了,我在看看,在论坛上看了下没有人说遇到过这问题,想了想还是先抽支烟在说,过了会烟也抽完了,开干把,看来我不能一直修这开机这了,就一下子想到刚开始拿来的时候怎么会亮机了,就上上电池上电果然电流就上去了,亮机就掉了,电池下掉又试试也不上电开机灯一亮就掉了,呵呵  看来我还是先查查隔离这里吧,就用表量了D   S 级   恩    什么情况直接击穿了啊,不会把 ,为什么待机不会高了,这仁宝的点火回路没起作用嘛,先不管这个了,换了上电 ,啊啊   怎么会隔离也不过了啊,    就量了隔离管的g级19,。8v看来没有分压成功啊 就把图纸拉到隔离这了        这里要想PR105和PR101分压的话     BATT-TEMP这个信号来导通PQ112A这个管子,来拉低ACOFF,然后ACIN来导通PQ105B然后PR105和PR101就可以形成分压来导通隔离管了,就产生的了公共电压了19v。量下ACIN这里没有电压,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就一路查,查到了充电芯片了就没多想也没多量,就直接给换了    就上电哎    还是一样啊,这是后我就想直接拉通隔离是,镊子一夹,上电  啪啪啪,直接上电到4安  就看见一个管子冒烟了   ,哎   无语惨了  就找来一样的管子给换了            上电还是一样啊,上上电池上电也是一样啊,看来都不关这里的问题啊,就回到充电芯片上还是慢慢查把,就先查充电芯片的供电,不查不知道一查就查出问题来      22脚只有1电几v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为什么会拉低这个这个电压啊, 芯片换了    看了下图纸 ,19v还经过一个电容啊,   就找啊  找了好一会才找到啊,就直接去掉pc111    上电   电压一跳一跳的,我想问题找的  就找了个大小一样的电容上上电压就不跳 ,开机  电路就一路上去了   接屏上电      试了一会也没有错问题了  就装完看能不能充电,来张系统照把      也可以充电就给报价了。     后来想了一下上家肯定是思路给弄错了所以才换了ec   写的不好,大神不要抛砖啊  说的不对的地方也多提出来把

网友A:
呵呵,这种问题看着就不想修,我这边还有一大推癌症晚期的机器,修不好真烦!

网友:
维修一定要有耐心  楼主耐心不错 适合在这行生存

网友B:
这种问题还真的耐心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种问题看着就不想修,我这边还有一大推癌症晚期的机器,修不好真烦!

    就是啊     修不好还烦的很  而且时间浪费不说还修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一定要有耐心  楼主耐心不错 适合在这行生存

  呵呵   是嘛    我怎么不这么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真的耐心修

   就是啊 而且还的慢慢来

网友D:
慢慢来还是可以修好的,维修就是就是要慢呀

网友E:
一个电容引起的,楼主挺有耐心的,,赞一个

网友F:
维修就是这样,胆大,心细,耐心。

网友:
楼主的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慢慢来还是可以修好的,维修就是就是要慢呀

    就是啊    而且 还要注意细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就是这样,胆大,心细,耐心。

   就是  要的就是这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容引起的,楼主挺有耐心的,,赞一个

   就是啊   而且那电容也不短路啊

网友G:
楼主这是保护隔离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是保护隔离不正常吗?

  是的    刚开始就是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H: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的弯路没白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的弯路没白走

     呵呵   修了肯定这样说了

网友J:
学习了哈 修的很不容易  必须要有耐心  我想问下 那个PC111  你在主板上测短路没有呢?还是漏电测不出短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呵呵   修了肯定这样说了

细心很重要的 要是你先查查充电芯片条件 早就好了

网友K:
这又搞图片 又发文  太麻烦了  我一直想个贴  但 没时间

网友:
学习了。耐心。值得学习。。。新手加油

网友L:
是啊,有的机器修了很长时间,没有头绪真的是头大,旁边也没有个大神指导,费劲啊!

网友M:
隔离没过可能会上电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M:
隔离没过可能会上电么?

     他的隔离管是击穿了的   所以就过去了19v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哈 修的很不容易  必须要有耐心  我想问下 那个PC111  你在主板上测短路没有呢?还是漏电测不出短路 ...

     取下来我也量过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又搞图片 又发文  太麻烦了  我一直想个贴  但 没时间

   你生意好啥   所以没时间咯

网友N:
怎么没有搞一个阅读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啊,有的机器修了很长时间,没有头绪真的是头大,旁边也没有个大神指导,费劲啊!

   就是 啊  特别是不明白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他的隔离管是击穿了的   所以就过去了19v

哦哦,很少见

网友O:
好专业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N:
怎么没有搞一个阅读权限

   怎么弄啊   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专业  学习了  谢谢楼主

  我是业余的啊

网友:
维修一定要有耐心  楼主耐心不错 适合在这行生存   收多少钱哇

网友P:
思路其实你一下就错了 保护隔离没有过就应该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这是肯定的啥   修好了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维修一定要有耐心  楼主耐心不错 适合在这行生存   收多少钱哇

   呵呵   收了多少就不用说了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路其实你一下就错了 保护隔离没有过就应该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吧

    不是啊   刚开始是过了隔离的   隔离管是被击穿直接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弄啊   不会啊

网友:
应该 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有修相同故障,换板了。想都没想是保护隔离。

网友R:
二修的 按部就班 从保护隔离开始突破修好 上家估计走了大弯路了

网友S:
这上家走了多大的弯路,我一般惯XD会看保护隔离有没有完全导通,特别是仁宝的和广达的

网友:
加分支持下,鼓励发帖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 系统供电肯定没有啊

网友:
还好,修好了就好,不容易呀!

网友:
顶下吧,思错了,有干的心不错

网友:
大神级别啊

网友:
看来还是 怀疑那个 就得下手 弄那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细心很重要的 要是你先查查充电芯片条件 早就好了

     问题是没有想到啊     刚开始都以为他是触发的了

网友I:
     哦  知道了然后选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上家走了多大的弯路,我一般惯XD会看保护隔离有没有完全导通,特别是仁宝的和广达的

   你说了   隔离管击穿了肯定19v也过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二修的 按部就班 从保护隔离开始突破修好 上家估计走了大弯路了

    就是啊     我开始也走了弯路啊

网友:
   你就吧用这样说了   我还学徒级别的人物

网友T:
其实楼主可以直接拉过去         然后前面马上就短路      然后在用烧鸡大发    然后问题就好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其实楼主可以直接拉过去         然后前面马上就短路      然后在用烧鸡大发    然后问题就好维修了

    不会把   你这样有可能烧到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U:
修东西修道修的修烦咯。。。

    是     是啊   有的时候真的好烦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哦  知道了然后选什么啊

选择金牌应该可以,呵呵

网友V:
写的太好了,楼主太有耐心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V:
写的太好了,楼主太有耐心了,支持下

    我还写的好啊  我看只有你这么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N:
选择金牌应该可以,呵呵

    那 其他的不就看不了嘛

网友N:
引用 网友I:
那 其他的不就看不了嘛

咱论坛混进了不少打听价格的客户,不行银牌也行,有些技术资料不要低权限的看到,否则很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咱论坛混进了不少打听价格的客户,不行银牌也行,有些技术资料不要低权限的看到,否则很麻烦

  哦要的啊    下次注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要的啊    下次注意就行

这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网友W:
没耐心的还真修不好这问题

网友X:
这是小电流导致掉电啊。

网友Y:
楼主的耐心值得学习,只是都要先查好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的耐心值得学习,只是都要先查好条件

     呵呵   我开始也想查后来就算了直接换芯片再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X:
这是小电流导致掉电啊。

     不懂你说的什么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W:
没耐心的还真修不好这问题

  呵呵   就是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I:
不懂你说的什么小电流

是通过二级体值过去的小电流公共点,带不起负载,所以引起掉电。。。。。

网友:
感谢楼主的大力分享,很细心哈哈哈哈哈

网友:
新架构的机器,只看到戴尔的还有丝印

网友Z:
没有图纸,真不想修机器

网友:
有时候机子修好了就是有成就感啊

网友:
有思路就好,很有成就感,加油啊  多出些典型案例出来

网友AA:
机器都亮了,还能想到保护隔离问题真是难得呀。

网友AB:
看这贴  老兄走了好多弯路啊    不过保护隔离  首先查充放电的 条件  我的 习惯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 很不容易,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看这贴  老兄走了好多弯路啊    不过保护隔离  首先查充放电的 条件  我的 习惯是这样

    神马啊      刚刚开始是隔离管击穿了所以有了公共点电压的我换了隔离管后就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机器都亮了,还能想到保护隔离问题真是难得呀。

   呵呵    我是想到为什么电池很电流表一起就可以看到电流在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没有图纸,真不想修机器

  就是啊   而且神马也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是通过二级体值过去的小电流公共点,带不起负载,所以引起掉电。。。。。

   哦   基地出来得救是不一样啊      理论派

网友AC:
修的不错,做维修的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修的不错,做维修的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jiu就是啊    要不然怎么修啊

网友:
不错,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心态真好,我就是心态不稳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