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的帖子是cpu问题 大家给支个招

楼主(2015-08-06):
首先确认cpu 坏了 主板新的 大家看看这怎么修cpu

网友:
你是想表达什么,挡代码,还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A:
不懂楼主什么意思,你要修CPU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什么意思,你要修CPU还是怎么的?

cpu的问题 不会修 当在 01 00代码那

网友:
浏览器看下怎么回复这多

网友B:
你的意思,你换了CPU就可以亮机,  这就挡代码,你拆开看下了,不然怎么办,  FM1 U我都坏好多个,CPU供电短路就烧了,

网友:
CPU只能换  还能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你换了CPU就可以亮机,  这就挡代码,你拆开看下了,不然怎么办,  FM1 U我都坏好多个,CPU供电 ...

其他什么都好的 就cpu坏了 很突然

网友:
首先,盘腿  祈祷一番
其次,买酒买肉 喝上一顿
最后,放锅里煮一煮,再搂着睡一觉,你会发现 咦 跑到了FF

网友:
楼主真够仔细的,连CPU都想修?换个就了事儿了,也不贵。

网友:
方FM1的垃圾 发热大 容易坏 。

网友C:
cpu都想修理了 楼主是不是没事干了  别浪费时间了  修不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都想修理了 楼主是不是没事干了  别浪费时间了  修不好的

活不多 没事 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活不多 没事 闲的

哈哈哈啊哈哈

网友:
有毅力,楼主修好了分享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活不多 没事 闲的

这个一般的 维修店  弄不好了喔!

网友:
修CPU? 以目前的设备和技术,我想你还是现实点好

网友:
上CPU掉电不?我遇到过AMD的CPU,能触发,但掉电,换另个CPU能正常开机,断定CPU问题。与客户说清楚后,用260度吹CPU壳几分钟,待冷后上机跑码。已经1个多月了,客户用着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
说到修CPU,我倒是想请教一下各位,前一段时间有人来我们这里收坏的CPU、内存条、主板、硬盘,说是收来修好了拿去组装了卖。难道CPU和硬盘真的可以修复(不是修坏道这么简单,物理损坏的那类)

网友:
这种垃圾cpu换个 就好了 ,

网友:
坛里有牛人修这完意.我是没有修好一片.

网友:
*脏话* CPU都想修了  想钱想疯了啊

网友:
也有可能主板不支持这种cpu,cpu坏了不好修

网友:
这个你别想了,不过你可以倒扣过来风筒的伺候,好不好看造化

网友:
四核631。。。反正我FM1的cpu没有遇到坏的。。。如果坏U,建议检查清楚CPU供电正常不。。不然又要继续坏。。

网友:
碰到几个挡代码。CPU 坏的

网友:
楼主貌似在刷帖!

网友:
不懂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的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修 呵呵呵

CPU坏了能修吗?都是高度集成的,只有更换呀

网友:
楼主加些汉字,更容易让人理解。

网友:
那就换CPU啊

网友:
CPU 估计没人能修